请教MAX3232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问题是:现在使用MAX3232能够把从串口输入的RS232的电平转换成TTL电平,但是把把输入的TTL电平转换出来成为11.7V的高电平(其中有毛刺),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并且想知道从前半部分能不能判断出该芯片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使用的过程中还关注11.7V的高电平啊  我从来没有测过  电路很成熟的  做出来  把要用的RX和TX端短路  然后连接到串口线上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发送数据   如果同时收到相通的数据  就说明没问题

网友B:
毛刺是电路设计或元件参数问题导致的,但只要不过分就无所谓。要消除毛刺的话,重点检查储能电容和PCB走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过程中还关注11.7V的高电平啊  我从来没有测过  电路很成熟的  做出来  把要用的RX和TX端短路  然后 ...

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果什么都不接,直接短接RX和TX可以收到,但是经过MAX3232后就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刺是电路设计或元件参数问题导致的,但只要不过分就无所谓。要消除毛刺的话,重点检查储能电容和PCB走线 ...

问题是毛刺的地方应该有波形的,但是现在没有波形,只有一些毛刺,会不会是因为波特率太大,使得MAX3232内部电荷泵电平转换时间太短,电容充放电不充分??现在使用串口调试助手,RX和TX直接短接可以收到,但是接上MAX3232后就收不到了,这会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毛刺的地方应该有波形的,但是现在没有波形,只有一些毛刺,会不会是因为波特率太大,使得MAX3232 ...

不会是波特率的原因,检查电路和器件吧。

网友C(2016-04-2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按照规格书上的电路做,PCB只要不是太离谱,肯定没有问题的,看看是不是几个电荷泵的电容连接错了,或者没有接地?
呵呵,以前遇到过,就在VCC与GND直接架个电容,GND也不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规格书上的电路做,PCB只要不是太离谱,肯定没有问题的,看看是不是几个电荷泵的电容连接错了,或者没 ...

大神,我的MAX3232是3.3V供电,外围电容全部是0.1uf,不明白你说的“VCC与GND直接架个电容,GND也不接”,能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E:
VCC与GND之间加退耦电容了没有?

网友F(2016-09-19):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收到的都是0x0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