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正弦波到方波的转换电路

楼主(2013-06-04):
有些特殊要求需要
输入正弦波频率在10Hz~100kHz范围,最小值为10mv最大值为4V,转换输出方波,占空比50%,要求
第一,输出的方波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是正弦信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电路用运放或者比较器实现。

最好有实际电路

网友A:
此要求“方波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是正弦信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纯用运放实现,比较困难。
初步考虑,用锁相环芯片,将输入信号倍频,然后选出与正弦信号最大最小对应的脉冲沿。
不过,这么大的频率范围,锁相环倍频可能也有困难,可以考虑将频率分几段解决。

楼主:
果然不好解决,版主和各位专家,我把要解决的问题说一下,大家帮忙解答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运放和比较器)
输入波形频率在10~100kHz范围内的是类似正弦波,这里频率是指每次输入信号的频率,如果最大能解决到10kHz也可以凑活,
但是信号正负两个半周期之间有一段时间信号是零电平,而且每次输入信号的幅值也是不确定的最大不超过4V,要求转换成方波。

因为正负两半周期之间有零电平,所以过零就不好用了。我之前考虑过迟滞比较,我原先想把峰值电路引入作为参考电压变化的基准,不知道怎么结合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哦,请大家指导下。
后来才想,峰值总是存在的,如果能用峰值做翻转点不是更好,所以才有1楼的问题。...

网友B:
用附件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不好解决,版主和各位专家,我把要解决的问题说一下,大家帮忙解答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运放和比 ...

确实不好处理   开始用过零检测比较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  然后在想办法平移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附件电路可以实现。

这个想法好,但是如果存在附件中这种,在直流分量位置有信号保持不变的情况,用振荡漂移获得的信号会不会和原信号有相同幅值的时候?有的话输出是怎么变化的?

输入

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好处理   开始用过零检测比较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  然后在想办法平移90度   ...

输入波形如六楼附件,这种情况过零检波可行么?

网友D:
积分或者微分,然后过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