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分档测量问题

楼主(2013-06-04):
各位大侠,
   A,ADC对-10V~+10V信号进行测量,ADC量程为-1.25V~+1.25V,于是需要用电阻网络对信号进行分压,然后再输入ADC进行测试。
   B,如果采用大些量程的ADC,比如-10V~+10V ADC进行测量,那么就不需要对输入信号进行分档测试。
  以上两种方式各有优点,误差引入的方式不一样。A方式误差主要有电阻网络分压引入,而B方式由ADC本身的分辨率以及其他特性引入。A方式对较小电压测试精度较高,而B方式对较大电压测试精度较高。
  请大侠分析下,一般应哪种较为好些。有没有推荐的精密电阻网络。
  在对系统误差的修正时估计软件校正十分重要,采用分段校正?最小二乘法?
  十分感谢!

网友A:
1采样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2电阻网络有时候对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问题需要计算,略麻烦,应该增加有源器件运放缩小
3ADC的位数有区别么?

整体来说,低电压ADC效果会好,使用精密电阻加运放把电压倍数缩小而且做好阻抗匹配之后,低电压ADC性能好而且电路整体简单,推荐低压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样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2电阻网络有时候对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问题需要计算,略麻烦,应该增加有源 ...

多谢大侠,
  1,信号为低频的交流或者直流。
  2,我采用OP对输入信号跟随,然后用电阻网络进行分压。
  3,均为16BIT ADC。
    精密采样电阻网络能达到什么精度,好像不贵。。。。
BTW: 对SAR型ADC进行校正貌似是件麻烦事,现在还是一头雾水,确定为软件校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1,信号为低频的交流或者直流。
  2,我采用OP对输入信号跟随,然后用电阻网络进行分压。

我觉得输入信号跟随后面分压不如直接精密电阻的电压倍数缩小~
那为什么不用sigma-delta的或者其他的,另外信号精度要求很高么?还需要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输入信号跟随后面分压不如直接精密电阻的电压倍数缩小~
那为什么不用sigma-delta的或者其他的,另 ...

多谢,
  正负双方向信号,想全量程做到0.5mV以内。采样速度想高点。
  不能直接接精密电阻,避免对被测试对象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正负双方向信号,想全量程做到0.5mV以内。采样速度想高点。
  不能直接接精密电阻,避免对被测 ...

哦。不是直接接精密电阻,是精密电阻加运放的网络
0.5mV,那算比较小了,有噪声影响了

网友B:
我觉得电阻分压是可以的  大量程的ADC采集一般需要外加AD芯片  这种芯片较贵
带来的误差肯定是会有的  首先你选择AD的时候选为高bit的   然后将采集到的
进行滑动滤波算法处理一下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阻分压是可以的  大量程的ADC采集一般需要外加AD芯片  这种芯片较贵
带来的误差肯定是会有的   ...

多谢大侠,
  算法只能改变随机误差或非固定误差,ADC曲线的非理想性为固定误差,怕是难以消除。

网友C:
±10V量程,0.5mv误差,使用SAR结构的ADC,这个还是比较挑战的,毕竟大部分6位半数字万用表达不到这个指标。
力挺LZ。
请注意ADC的S/(N+D)指标,由于量程缩放导致S/(N+D)变化,需要根据电路结构计算,最终确定能接受的范围。从我的设计经验来说,使用±10V的ADC比低压ADC更容易控制指标。
另外我真的觉得精度指标有些高,这个0.5mV是分辨率指标还好。
修正还是使用最小二乘法做线性拟合比较好,因为大部分ADC的INL都比较小,如果电路设计优良,基本不用考虑非线性影响。

网友D:
首先对信号分压或者直接接个运放(双电源供电)搞成0-5V 或者3.3V 和你的AD 电压等电位即可
至于精度,你计算用多少位的AD 合适。

楼主(点评):
多谢大侠, 我用的ADC能够测试正负信号。这样前级信号就不需要变成成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V量程,0.5mv误差,使用SAR结构的ADC,这个还是比较挑战的,毕竟大部分6位半数字万用表达不到这个指标 ...

多谢大侠,
  我计划ADC的量程是不变得,对外界信号用电阻网络分压变换。
  S/(N+D),这个指标真还没考虑过,关注下看看。
  犹豫用最小二乘法还是分段线性拟合比较好,最后得做成自动校准的,大量生产后人工校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BTW:测试10V信号时,34401A误差只有0.19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V量程,0.5mv误差,使用SAR结构的ADC,这个还是比较挑战的,毕竟大部分6位半数字万用表达不到这个指标 ...

貌似AD7701,16BIT,过采样,带自动校正的,可以做到很高精度。

网友E:
大量生产的校准一般可以用“校准工装+校准程序”进行自动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我计划ADC的量程是不变得,对外界信号用电阻网络分压变换。
  S/(N+D),这个指标真还没考虑 ...

34401A的手册:10V档年稳定度为40ppm,就是最大误差小于0.4mV(95%置信区间)。
其实16bit只说明了分辨率,实际使用的时候,随着温度和时间变化,分立件在漂移,运放在漂移,基准也在漂移。在不考虑噪声的前提下,这些因素都不是选择高精度ADC就能解决的。如果使用AD7701,它应该是Δ-Σ结构ADC,有噪声整形,所以信噪比较好;校正方式是测量0V,测量基准,然后线性校正。这种工作方式,影响精度的主要因素就是基准漂移;如果信号不是直接进ADC,那么前级处理电路的漂移也是重要因素。
LZ计算一下就知道,想达到40ppm(34401A水平)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01A的手册:10V档年稳定度为40ppm,就是最大误差小于0.4mV(95%置信区间)。
其实16bit只说明了分辨率 ...

我看的是34401A 24小时的误差,呵呵
  AD7701有自校准,不知道内部是如何校准的。是对整个量程,还是只针对零和满量程,应该不是简单的加上一个或者减去一个初始误差吧。这个一直很好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