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与单片机实现低频数字测相仪数据传输有疑问

楼主(2013-06-04):
FPGA把内部计数值传给单片机时,单片机显示数据不稳定,经常跳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有做过这个项目的大神,麻烦指导下,非常感谢!!QQ:460453682

网友A:
会不会是频率跟不上

楼主:
跟不上是什么原因,我设定的待测频率时200khz,标准的频率时2mhz

网友B:
用什么通信的?

网友B:
使用串口通信应该简单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串口通信应该简单一些的。

我是直接将FPGA开发板上的IO口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的,这是串口通信不。。但是就一直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将FPGA开发板上的IO口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的,这是串口通信不。。但是就一直不稳定 ...

那你用CHIPSCOPE查一下信号看看,是不是FPGA的信号就是如此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将FPGA开发板上的IO口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的,这是串口通信不。。但是就一直不稳定 ...

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

我们没学过CHIPSCOP,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在quartus10.0逻辑分析仪上出来的数据都是对的,但是接到单片机上显示时出不来而且很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将FPGA开发板上的IO口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的,这是串口通信不。。但是就一直不稳定 ...

不是的。、

网友B:
单片机有串口,FPGA可以自己写个串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肯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有串口,FPGA可以自己写个串口的。

回答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