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无线模块24L01怎样实现时间同步问题

楼主(2013-06-04):
(在线等。。。急急急)本人是菜鸟,第一次做实物无线抢答/投票器,主持人模块和多个选手模块上均有时钟芯片,现在想实现主持人模对选手模块进行时间同步,很迷茫,不知道软件编程怎么实现,求各位大神支招,谢谢各位!!(我用的无线模块是24L01)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还是计算出每一个步骤需要的时间,然后收到数据后加回时间差来算吧。再说啦!无线24L01收发所用的时间很少,基本在ms级,所以你根本不用理都可以了。

网友:


网友B:
使用前先广播一次主机的时间基准就是,然后再根据时间数值确定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