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开关

楼主(2013-06-04):
想做一个IGBT功率开关管,来达到控制灯泡亮度,  可以达到1%的精度。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大懂。。帮你顶一下。。等高手!

网友B:
是否可以通过控制导通角大小,来实现不同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通过控制导通角大小,来实现不同的亮度

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