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通信谁做过?有个中断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04):
从机第一次可以进入中断接收数据,第二次没有进入中断。经过测试,中断确实进入过一次。中断程序如下,求助

void ssio(void) 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函数,选择1组工作寄存器
{

uchar a;
RI=0;
ES=0;                                               //准备接收
if(SBUF!=SLAVE){ES=1;goto reti;}                      //接收地址不是本机地址,则返回
SM2=0;                                                    //是本机地址,sm2清零,为接收数据命令做准备
SBUF=SLAVE;                                               //发应答地址给主机
while(TI!=1);TI=0;
while(RI!=1);RI=0;                                      //接收主机送来的命令
if(RB8==1) {SM2=1;ES=1;goto reti;}                        //复位命令,从机复位返回
a=SBUF;
//从机接收命令,则准备接收数据                                                  //不是复位命令,取出命令
if(a==0x01)
    {
    if(rrdy==1)                                           //判断从机是否接收就绪
        {SBUF=0X01;                                       //就绪,则发送接收就绪命令
         while(TI!=1);TI=0;
         sre();                                           //接收数据

        }
    else
       {SBUF=0X00;SM2=1;ES=1;goto reti;}                  //未就绪,则发送未就绪信号,返回
    }
//从机发送命令,则准备发送就绪
else
  {if(a==0x02)
      {
        if(trdy==1)                                        //判断从机是否发送就绪
         {SBUF=0X02;                                      //就绪,则发送发送就绪标志
          while(TI!=1);TI=0;
          str();
         }
      else
         {SBUF=0X00;SM2=1;ES=1;goto reti;}                //未就绪,则发送未就绪信号,返回
      }
   else                                                   //不是合法命令,则发ERR=1标志
      {SBUF=0x80;
      while(TI!=1);TI=0;
      SM2=1;ES=1;
      }
   }
   ES=1;        //开中断
   reti:;
}
void str(void)                                       //发送函数
{
trdy=0;
SBUF=0x01;
while(TI!=1);TI=0;
SM2=1;
ES=1;
}
void sre(void)                                    //接收函数
{
    rrdy=0;
    while(RI!=1);RI=0;
    receiv=SBUF;
    dis();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while(RI!=1);RI=0;

SM2=1;
ES=1;
}

楼主:
我想的是,可能是中断设置问题,但一直没查出来

网友A:
你这
中断中直接RI=0,不妥吧,而且中断里查询发送

这程序结构,一个字乱

网友B:
reti: 这一行往上移一下就行,你前面关了中断,这个出口没开中断

网友C:
跟着楼主头像来的 我是飞思卡尔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