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问题求老师指点

楼主(2013-06-04):
现象:手上项目的DDR3供电是DCDC,6V输入,1.35V输出,功率电感10uH。板子回来下载失败,跑DDR的压力测试失败,测试各电压和纹波,怀疑200mV的纹波有点大。在DDR3的DCDC输出端并联了一颗3300uF的电解电容后,下载和压力测试都OK。后尝试继续改善纹波,去掉3300uF的电解电容,调整开关频率,DCDC端输出电容加到200uF,下载和压力测试失败,开始怀疑与纹波关系不大。考虑3300uF的电容除了滤波外,还有稳定输出电流的作用,就考虑在DCDC输出端并联了20欧姆的负载电阻,下载和压力测试基本上都没问题,偶尔会在下载中途失败。因为DCDC的6V输入也是由DCDC变压过来的,AP其他电源也是DCDC供电,就在每一个DCDC的输出端都加了负载电阻,错误率大大降低,偶尔还是会出现。
问题:根据实验现象和结果,怀疑是DDR在下载时算是轻负载,DCDC工作在DCM模式,加了负载电阻后,让DCDC进入CCM模式,这两天自己开了一些BUCK电路的知识,请问我上面的解释是不是正确?欢迎讨论

网友A:
设计时要考虑最小电流。最小电流影响电感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要考虑最小电流。最小电流影响电感取值。

请问最小电流在设计时根据那些参数考虑?

网友A:
根据负载情况,就像你并联电阻,在空载时这个电阻就是在消耗最小电流。BUCK负载太小,电感大。电感选的不好,就可能进入不连续模式。输出电容选ESR较低的电容,或者多个并联。不需要你前面说的3300那么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