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13-06-04):
我现在在2端加上24V电压,选择什么样的二极管才能使1端电压尽可能的小,甚至是0?
我现在使用的是B54,1端电压测得是15V左右。。。求解释。。

网友A:
猜你要的是低漏电流的二极管,试着在硅整流二极管内选择,比如1N40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你要的是低漏电流的二极管,试着在硅整流二极管内选择,比如1N4007

2端加上24V的电压,没超过二极管的击穿电压,1脚应该是0呢,为什么会是1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端加上24V的电压,没超过二极管的击穿电压,1脚应该是0呢,为什么会是15

二极管有漏电流,漏电流在后端负载上压降。

网友C:
二极管方向多多少少都会漏电流的   加上万用表组成回路   测到了电压

网友D:
这个漏电流大小跟负载大小有关还是跟反压大小有关?

大体上是恒流,因此负载端压与负载反比

网友E:
二极管反向电流,找1N400X系列的.

网友F:
1,你在2端测得的电压为15V的原因:二极管漏电流引起的。
2,二极管漏电流主要取决于反向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漏电流大小跟负载大小有关还是跟反压大小有关?

跟反向电压和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在2端测得的电压为15V的原因:二极管漏电流引起的。
2,二极管漏电流主要取决于反向电压:

是所有的二极管都会出现漏电流,哪种二极管的漏电流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所有的二极管都会出现漏电流,哪种二极管的漏电流小一点

硅整流管

网友G:
实际的二极管在反向截止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理想的截止。在承受反压得时候,会有些微小的电流从阴极漏到阳极。这个电流通常很小,而且反压越高,漏电流越大,温度越高,漏电流越大。

网友D:
反压恒定,降低二极管 1端的阻抗,漏电流是不是不变?

1端的电压是否会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压恒定,降低二极管 1端的阻抗,漏电流是不是不变?

1端的电压是否会下降? ...

漏电流几乎不变,可以把反向的二极管理解为一个很大的电阻,如果负载内阻低,负载上的电压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整流管

能不能修改电路使得1端电压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修改电路使得1端电压为0

1.换用硅整流管
2.减小1端对地电阻
3.用理想二极管芯片(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用硅整流管
2.减小1端对地电阻
3.用理想二极管芯片(较贵)

我们采用了减小1端对低电阻,效果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所有的二极管都会出现漏电流,哪种二极管的漏电流小一点

你使用点接触性的二极管试验下,如开关二极管。或者使用硅二极管,一般可以达到pA级别。但是使用时,要考虑使用温度和反向电压两个参数。因为随着这两个参数增大,漏电流也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