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总线收发器TJA1020如何进行测试

楼主(2013-06-04):
我使用TJA1020作为LIN的收发器,打算对它进行功能测试。目的是知道1020在TX为高和低的时候LIN的电平变化。
其中,已经设置NSLP为高电平(5V)(高电平使能芯片)。
但是测试失败,不论TX为高还是低,LIN的值都不变化?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么,请指教一下。

楼主:
这个芯片能如何进行测试?

网友A:
NWAKE 是否接BAT?

网友B:
检测连线是否正确,检测芯片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AKE 是否接BAT?

貌似这个芯片没法进行直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连线是否正确,检测芯片电源是否正常

貌似,这个芯片没法进行直流测试。。

网友A:
肯定可以的,要么你的接法错误。

把电路贴出来看一下,这样大家才能给你诊断。

网友C(2016-01-29):
貌似可以这样测试:TX拉低,LIN输出;LIN拉低,RX也会拉低

网友C:
问一下:LIN拉低,RX的电平应该拉低到多少?

网友C:
我的LIN发送没问题了,就是接收有些问题。我用一个板子发送LIN数据,一个接收LIN数据,发送后有的板子能收到数据,有的板子不能收到数据;MCU是5V供电,LIN总线拉到地,RX电压能到2V,这个就没问题;LIN总线拉到地,RX电压只能到3V,这个就收不到数据。相同的电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D:
tja1020 没有 mcp2021好用,可以用示波器捕捉LIN总线上的波形,加以判断

网友E(2017-05-09):
TJA1040  TJA1042  TJA1043  TJA1044   TJA1050   TJA1020   优势现货供应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

网友F(2017-06-11):
引用 网友C:
我的LIN发送没问题了,就是接收有些问题。我用一个板子发送LIN数据,一个接收LIN数据,发送后有的板子能收 ...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最近初学LIN总线,能否发一份你的LIN程序给我吗(540368157@qq.com)学习下你的成功经验,我的始终收发不了数据。非常感谢!

网友G(2018-08-31):
然后呢,最后是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H(2018-12-1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