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镍氢电池自放电

楼主(2013-06-04):
在镍氢四节1.2V的镍氢电池两端加上6.2V(电源正负分别与电池的正负级接触良好),这样可以吗?这样镍氢电池还可以自放电吗?

楼主:
四节电池串联,共4.8V的

网友A:
这样不会对电池充电吗?会不会爆炸。

网友B:
如果加上的电压源具有足够负载能力,电池会很快发热损坏。

网友B:
可以串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进行浮充以抵消自放电,但要注意严格控制充电电流,具体数值跟电池参数有关,事实上很难把握,不如采用低自放电的镍氢电池。

网友C:
4节镍氢电池,单节充满1.4V 串联 电源最高5.6V
如果你用6.2V 电流限制在5ma内 可以长时间浮充
如果电流大,电池会很烫,然后。。。。。。

网友D:
自放电更多的是化学过程,物理的办法只是补偿自放电的损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