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跑着跑着重新加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求助各位高手大牛,最近天气炎热,我的FPGA程序跑着跑着,突然又重新加载程序,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情况:
    1、4月份以来天气热了以后,发现程序跑着跑着掉了,一开始以为是继电器保持不了,拖死FPGA,但是把继电器全切默认状态,还是有这种现象,后来就加了个风扇在旁边吹,就好了,能一直工作,但这个是治标不治本。
    2、然后我们继续做实验,在出现程序重新加载的情况后,我继续切继电器,跑程序传输数据及其他操作,过了几分钟后它才自己又重加载程序。
    3、在出现这种情况后,用示波器监测,发现FPGA的nstatus信号拉低,又拉高,所以怀疑是VCCINT或VCCA不正常,导致FPGA的POR电路监测到掉电的错误点,开始重新加载程序。
    4、我用示波器量电压一直比较稳定,用得是CYCLONE3系列的EP3C120F484芯片,VCCINT为1.2V,VCCA为2.5V,测得电压一直比较稳定在±0.1V的差别,纹波为200mv左右。
    5、由于是BGA封装,引脚用得也比较多,所以VCCINT的去耦电容比较少,我又在仅有的几个1.2V去耦电容上各自并联了几个22uf的电容,感觉在运行过程中重新加载程序的问题貌似是没那么频繁了,但是还是会有。
    6、后来又在2.5V,几个3.3V的去耦电容上都并联了几个电容,问题还是存在。
现在只能一直拿电扇吹着工作,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现在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1、芯片太热了?
2、电源纹波太大?(200mv左右)
3、去耦电容位置或数量,大小都不对?
4、程序时序不好?(程序时序加了约束,只有几个信号没有加约束,加了约束的信号slack都很好)
求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A:
纹波可能是罪魁祸首。

网友B:
看一下是否是你想要的。

网友B:
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1234都有可能啊

网友D:
设计 电流是多少?
电源的电流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有道理~

网友D:
有点像瞬间掉电

网友E:
用xilinx 的没这个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可能是罪魁祸首。

找到原因是用的1.2V电源芯片驱动能力不足,一遇到逻辑运转输出要求一高就扛不住了,换成TPS79601,1A电流输出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 电流是多少?
电源的电流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是啊,电流不足导致瞬间掉电,找到原因是用的1.2V电源芯片驱动能力不足,一遇到逻辑运转输出要求一高就扛不住了,换成TPS79601,1A电流输出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xilinx 的没这个问题

下次我找个xilinx的试试验证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 电流是多少?
电源的电流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我之前用的SPX3819,输出电流是500mA,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够了的。之后换成1A的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SPX3819,输出电流是500mA,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够了的。之后换成1A的才行 ...

呵呵,1A,不算大,小电流,
FPGA的电流会变的,设计不同电流不同。设计前需预估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1A,不算大,小电流,
FPGA的电流会变的,设计不同电流不同。设计前需预估电流的大小。 ...

一般是逻辑翻转的时候电流会瞬时需求比较大,之前估计是200mA-300mA的需求,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1A,不算大,小电流,
FPGA的电流会变的,设计不同电流不同。设计前需预估电流的大小。 ...

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1A,不算大,小电流,
FPGA的电流会变的,设计不同电流不同。设计前需预估电流的大小。 ...

:kis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