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部分是放在下位机硬件部分,还是上位机软件部分

楼主(2013-06-04):
数据处理部分是放在下位机硬件部分,还是上位机软件部分,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2014-04-02):
下位机的话,好点,但是软件编写方面就不是很容易了,上位机的话,一般处理的时间最小是1ms,对实时数据显示不是很好。

网友B:
下位机可靠性高,实时性好。

网友C:
要看是什么样的处理了.
如果是数据筛选之类的, 简单处理, 下位机应该合适一些.
如果有复杂的运算, 统计, 存储, 上位机更合适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