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网络用贴片好还是插件好

楼主(2013-06-05):
各位大侠,
   由于测量的需要,用分压电阻网络。问题:
   1,贴片会不会容易引入污染,或者潮湿等使阻值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误差---由于贴片电阻两引脚之间距离较短。是不是用插件的较好。
   2,看了网上千分之一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叫多,万分之一的又比较贵,不知道有没有介于这个中间的,这样性价比高些。
   3,是不是用封装好的精密电阻网络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封装好了,可以防止环境变化对电阻本身的影响。但网上似乎不好找。
   十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是插件的好点,同等的精度下,插件的应该便宜吧,而且稳定性好:lol纯属猜测,未验证

网友B:
建议用贴片的,至于精度
可以用多个1%的串并联来实现,
又不占地方,生产又方便
再说了,精度虽然和电阻有点关系,但大多数都是AD 精度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贴片的,至于精度
可以用多个1%的串并联来实现,
又不占地方,生产又方便

多谢大侠,
  这个系统精度要求较高,希望做到0.5mV以内。准备用千分之一的电阻构成分压网络。
  使用串并联?这样减少误差?倒是没用过。
  ADC采样16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