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中断里同时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3-06-05):
要实现的功能是接收中断中获取指令并解析,解析后在发送中断将解析码和数据一同发出去。接收中断本身测试成功,加入发射中断后,发射过程无法实现,发出的数据打印出来始终是同一数值。求高人指点安排收发同时中断的处理方法。

网友A:
印象里SPI接收、发送是相同的中断向量,只需要在中断里判断是否有接收、发送标志,并进行接收、发送就可以。要注意的是,不要在中断里做太多事情,比如解析动作不要在中断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