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单片机

楼主(2013-06-05):
想做个基于at89c52的gps 定位  求大神推荐和性价比比较高的gps模块和所要具备的知识  本人自学过一段时间单片机

网友A:
以上是2个GPS模块,规格书自己去下载,
电路上没什么,串口连起来即可
唯一要注意,C52是5V 电平,模块式3.3V电平,你得弄个电平转换。
另外,做这个前,先看看GPS 相关知识

网友B(2013-10-05):
VK16U6 ublox GPS模块,挺好的

网友C:
自己玩玩,在淘宝上找大厂的二手货吧,看明白协议会使用MCU就可以轻松实现GPS模块的基本应用。

网友D:
看标题我还以为楼主要找带GPS功能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