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求帮忙解析一下这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
明天就要答辩了,但是,整个整流滤波电路有个疑问

R6上并联滤波电容EC1就可以滤波。电阻匹配关系为R1=R3-R4=R6=2R5

按道理说,整流部分,只要电阻的比例关系按照上面的那个 比例,输出的波形基本都是相同的,实际仿真也是一样,就是峰值的时候相差0.0几伏而已。(这个应该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滤波输出后,得到的波形

如果是R1=R3-R4=R6=20K  R5=10K    输出波形的值为5.05v左右

如果我将电阻值R1=R3-R4=R6=16K   R5=8K  或者其他任何更大、更小的值,输出的波形的值都是5.1~5.2V左右。

我无论怎么改那个滤波电容的值都好像没什么改变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向各位大神求助,

情况紧急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3-06-05):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运放的供电是双电源多少?你的输出波形不好时候把图贴出来。5.1-5.2这个是直流还是交流,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B:
1.这个电路的功能是取绝对值!不是所谓的滤波。电容EC1是相位补偿,提高运放稳定性。
2.注意运放双电源供电。
3.分析如下:负半周,D1导通,D2截止,第一个运放没用,最后输出为-Uin;正半周,D1截止,D2导通,最后输出Uin。

网友C:
改变电容值当然不能改变滤波后的直流输出电压。
不明白你着的什么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个电路的功能是取绝对值!不是所谓的滤波。电容EC1是相位补偿,提高运放稳定性。
2.注意运放双电源供电 ...

该电路就不能滤波?电容EC1是“相位补偿,提高运放稳定性”?
依你说,拆掉EC1,电路应该不稳定,是不是?

网友D:
平均值滤波。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平均值。只要R1/R3/R4/R5/R6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输出电压当然不变。

网友E:
要考虑R9 R10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就不能滤波?电容EC1是“相位补偿,提高运放稳定性”?
依你说,拆掉EC1,电路应该不稳定,是不是 ...

谷歌上看到的,一知半解,maychang老师给我讲下最后一句话,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谷歌上看到的,一知半解,maychang老师给我讲下最后一句话,谢谢

没错啊。去掉那个C2,就是绝对值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啊。去掉那个C2,就是绝对值电路。

上面说的是去掉C2成为精密全波整流器,去掉C1编程求绝对值。这个是不是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是去掉C2成为精密全波整流器,去掉C1编程求绝对值。这个是不是不对? ...

去掉C2(开路),就是去掉滤波,去掉C2后即为精密整流电路,也称为绝对值电路。这个绝对值,是指C1右端,即与R1R3联接处那一点电位的绝对值,而不是C1左端的绝对值。C1在此去掉直流成份。
去掉C1(短路),那么原C1左端和右端没有区别,合为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掉C2(开路),就是去掉滤波,去掉C2后即为精密整流电路,也称为绝对值电路。这个绝对值,是指C1右端,即 ...

谢谢细心的指导,受益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