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滚珠开关的MCU电路的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3-06-05):
因为滚珠开关静止后不确定,那么直接接在MCU 的外部中断引脚肯定是不行的,若一直处于确定电平,中断一直存在不能低功耗。
请教应该如何设计电路,在滚珠电平发生变化时候触发外部中断唤醒MCU,要低功耗。谢谢!~

网友A:
滚珠开关为什么静止后不确定?那能不能再静止后**一下当前的状态,在自主设置中断?

网友B:
一般的MCU外中断输入引脚,更多的就是支持边沿触发方式。
如果有这种担心,更需要注意的是否会出现:静止时刚好在临界点,在有效无效间不停抖动,这种极限状况如何避免电池完蛋。

网友C:
下拉或上拉电阻取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