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和f407

楼主(2013-06-05):
请问stm32103的软件程序能在stm32f407上的兼容吗?还有那些硬件引脚是不是一样的只是407添加了一引脚和功能?  高手们。给个硬件呗

网友A:
貌似软件和硬件都不兼容

网友B:
stm32f103的软件程序多数在stm32f407上是兼容的,相同PIN脚的stm32f103和stm32f407在硬件上多数也是兼容的。

网友B:
印象里,软件不兼容(一般是部分不兼容)的地方有:GPIO、PLL、ADC

网友C:
1系列还2系列是不兼容的,但是代码移植并不麻烦。和4系列也应该是不能直接使用,但是移植是很简单的,看下库函数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D:
IO口和其他一些寄存器需要移植的,但不会太麻烦

网友E:
3L都说能了,7楼还说不,真是。。。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G:
应该是可以兼容的   试一试  看看

网友H:
引脚是兼容的,软件也是比较多的兼容的,没用过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