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汇编文件设置于编译宏

楼主(2013-06-05):
目前需要在不同的项目编译方便使用两个不同的.s文件。
类似于C一样可以#if #endif,当不同的项目包括不同的.s文件。

我试过在MDK asm定义MODE=1,然后在.s加入:
GBLA MODE
IF MODE==1
......
ENDIF
发现这样编译不通过的。

请我如何控制不同项目编译不同.s文件。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找编译器参考手册翻一翻吧

楼主:
我用keil mdk自带的编译器。

没找到能用的方法,在它自带的手册里面没搜索到相关信息。

楼主:
成功了:
    IF XXX
       ....
    ENDIF

    END ;.S文件的结尾
注意两点: 1. IF和ENDIF都要有个TAB;2. ENDIF必须放在文件结尾的END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