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DALI 接口 专用 单片机

楼主(2013-06-05):
  DALI 接口是应用在:集成照明系统上,例如镇流器/电源

1,内置 24c02 ,256bytes  eeprom,保存自身地址
     其空间足够放置相应的短地址/组地址/广播地址....

2,纯IO模拟 1200 buad ,有三个定时器
     接收时,一定时器能超时。和控制 baud 步长

3, 有:9-bits 8路ADC, 1V内置基准电源
    其中一路有温度探测功能,免NTC传感头。
    可以在镇流器内,测量其温度

4, Keil  C 开发,比 stm8s003 便宜
   sop8 sop16 封装 . 4K ROM, 256 RAM

5, OTP MCU, 2-4V供电。由于是光藕驱动, 非5V输入输出
    也胜任.

6, 也能处理RF  433M/315M解码, 搭配Ka470r/Syn480r解码芯片

详情:  keilchip.com

网友A(2013-08-08):
楼上的请问一下SYN480R接收不到是什么原因?
普通的超再生都接受的好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