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实现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3-06-05):
请各位大侠指教:1、数字电路实现正弦波发生电路 2、电路中不使用谐振电路,不使用电感。

网友A:
数字电路实现正弦波发生电路,简称DDS。
以DDS搜索,**大把。
有专用芯片,如AD9830~35、AD9850,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实现正弦波发生电路,简称DDS。
以DDS搜索,**大把。
有专用芯片,如AD9830~35、AD9850,等等。 ...

那如果对DDS产生的正弦波进行信号放大,能不能数字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对DDS产生的正弦波进行信号放大,能不能数字实现?

这可很难说。
通常,“放大”正弦信号,属于模拟电路。
但所谓“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概念,现在混淆得厉害。例如一种芯片74HC04,它可以做数字电路用,但也可以用于放大,就是说,用于模拟电路。D类功率放大器,也有很多人称之为数字功放,可是严格地说,D类功放和“数字”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很难说。
通常,“放大”正弦信号,属于模拟电路。
但所谓“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概念,现在混淆 ...

那电路中不使用电感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路中不使用电感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不?

完全可以。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最简单的数字电路芯片实现正弦波振荡。

图中,方波是74HC04输出端波形,正弦波是74HC04输入端波形。
只要楼主认为74HC04是数字芯片,那么这就是符合楼主要求的最简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最简单的数字电路芯片实现正弦波振荡。

图中,方波是74HC04输出端波形,正弦波是74HC04输入端波 ...

请问maychang老师,能不能用一个谐振电路同时实现几个正弦波的谐振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maychang老师,能不能用一个谐振电路同时实现几个正弦波的谐振放大?

用一个谐振回路,不能实现几个正弦信号的放大。要用一支管子放大多个正弦信号,每个信号要用一个谐振回路,且各正弦信号频率不能靠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