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传输大文件问题,,SRAM不够该怎么办?

楼主(2013-06-05):
STM32F107读写2.5M的文件,貌似SRAM不够大啊,只能存64K的,对于2.5M实在是太大的文件了,怎么传输呢,我想通过串口或CAN传输,现在串口都传输不完,怎么办?定义的缓冲区只能255,太大了就报错了,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6819 bytes in <[0x20000000-0x2000f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0000).

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传输呢???

网友A:
为什么要一次读写这么大的数据呢?有个地址和数据就好了,每次少一点啊,USB可以读写几G的U盘,又不是都要读到RAM里面

网友B:
楼上正解啊.
火车站要停靠上百车次的火车,  也不会在火车站上建个容下上百辆列车的停车场的.

网友C:
这个多次读,每次不要读的太多了。读完一次再传再读

楼主(2013-08-24):
引用 网友C:
这个多次读,每次不要读的太多了。读完一次再传再读

我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让上位机串口每次少发,发多了我这边实在处理不过来。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啊.
火车站要停靠上百车次的火车,  也不会在火车站上建个容下上百辆列车的停车场的. ...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