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12864LCD显示一个数字的图片呢

楼主(2013-06-05):
我想把一个数字用图片的形式显示出来  比如“1”,分辨率为16*32  用取字模软件怎么弄啊   为什么我弄出来的样子是这样的file:///C:\Users\che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10396216\QQ\WinTemp\RichOle\RL%9Z0HSWXG9WG)FO$EX`OY.jpg

楼主:
会用的朋友给指教下哈 ~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软件吧,zimo3就很好用啊, 不过要根据控制器和LCD说明书决定是采用哪种取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软件吧,zimo3就很好用啊, 不过要根据控制器和LCD说明书决定是采用哪种取模方式 ...

不是仿真哦  就是这个zimo221 不会取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仿真哦  就是这个zimo221 不会取啊

看看你的LCD控制芯片说明书,上面有一副图,可以看出取模方式

网友B:
取模就4种方式,不知道怎么取就每个都试一下,哪个显示的对就是哪个

网友C:
试试晓奇工作室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晓奇工作室的那个

那个也用了  比如我想在横16竖32的空间显示一个数字 “1”,就是和图片的那样,为什么“1”那么小呢,为什么不在中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模就4种方式,不知道怎么取就每个都试一下,哪个显示的对就是哪个

我想在横16竖32的空间显示一个数字 “1”,就是和图片的那样,为什么“1”那么小呢,为什么不在中间呢?

网友C:
晓奇工作室的取模软件选择画图取模,一个个点点出你要的图案,你要显示那个1一个个点点出来就行了

网友B:
zimo3里面可以先选择字的大小,然后还可以把字上下左右进行移动,楼主最好还是把软件多试试,熟悉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晓奇工作室的取模软件选择画图取模,一个个点点出你要的图案,你要显示那个1一个个点点出来就行了 ...

好的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mo3里面可以先选择字的大小,然后还可以把字上下左右进行移动,楼主最好还是把软件多试试,熟悉熟悉 ...

好的 谢谢 ~

网友D:
把字体加大点,一直到合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