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请问有没有用过图中的芯片?

楼主(2013-06-05):
请教各位有没有用过图中的芯片,功能很特殊呢?!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貌似很神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貌似很神奇的样子

我也为这个犯难,芯片上丝印模糊不清识别不了,所以还得请教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为这个犯难,芯片上丝印模糊不清识别不了,所以还得请教你们。

这看这个还真不好说。我看看能否百度到

网友A:
这个是波形发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波形发生芯片?

应该不是波形发生芯片,看上去,是一个求均方根转直流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呵呵

网友A:
你看看是这个不,管脚数量是一致的
ad637

网友B:
希望不是抄板的朋友吧?
我们鼓励学习, 但鄙视抄袭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不是抄板的朋友吧?
我们鼓励学习, 但鄙视抄袭行为.

说实话,我正在抄一块电路板,分析里面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这个不,管脚数量是一致的
ad637

我看过跟它相仿的芯片,但是感觉那种芯片没有像图中这样连线的!!

网友A:
如果**是凹文的,你用涂改液抹上,然后用纸抹平,就剩下凹纹里的涂改液了,就能看出来什么型号了

网友C:
平方律检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