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电阻

楼主(2013-06-05):
由别人定的一套测量PT100的方案,现在是PT100连接到测量电路测温,AD值是通过AD芯片读出来了,并转换为相应的测量电路中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值,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根据电压值求出对应的电阻,而由对应阻值所对应的温度本人知道知道可以用查表或小区间线性处理。但就是没有明白如何得到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值和电阻值之间的关系。本人是新手,第一次做热电阻的测量,也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可能由于基础不牢吧,还是不得其解。希望各位大侠给个思路,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先算出电阻,再通过电阻,通过查表算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算出电阻,再通过电阻,通过查表算出温度。

关键就是不知道怎么求电阻啊?还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不知道怎么求电阻啊?还望大侠指教!

;P
我表达能力不好,真的说不清楚。

网友B:
你V点的电压被保持在2.5V,V点对地的电阻可以看成是2K4单独到地和2K4+PT100到地,那么来说,
只要2.5V后面的电路可以保证流过PT100的电流,不使其自身发热,导致测温结果不正常的话,仅仅可以理解为
2.5V在2K4电阻与PT100电阻的分压,如果你ADC测量的节点是在res+上那么这点电压Vres+=2.5V*(PT100/(PT100+2K4))
也就是PT100阻值=2K4*Vres+/(2.5-Vres+),根据测到的电压反算PT100阻值,然后反推温度,
话说。。这个电路一点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V点的电压被保持在2.5V,V点对地的电阻可以看成是2K4单独到地和2K4+PT100到地,那么来说,
只要2.5V后面 ...

当我接一个100欧阻值的模拟电阻测试时,V的电压没有达到2.5v而是1.7v,相当于整个回路电阻串并联分压关系得到的V两端电压,而100欧待测电阻两端电压测得也并非100mv,万用表测稳压管两端电压也只有1.7v,感觉此时稳压管完全没有起到提供基准电压源的作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
  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V点的电压被保持在2.5V,V点对地的电阻可以看成是2K4单独到地和2K4+PT100到地,那么来说,
只要2.5V后面 ...

理论上我也是想根据这个电路按这样的算法得出待测电阻关系Rx=U*R/(V-U)其中V=2.5v,R=2.4K,U由AD芯片转换电压而来。然后根据阻值查表二分法计算温度。但是实际中测得V并不是等于2.5v,而是随待测电阻两端电压变化而变化。实在不解,这里的稳压管不是提供一个恒定的2.5V基准电压吗?难道是因为负载过大没有达到稳压管的额定电流。

网友B:
336我没用过啊,你如果要恒流的话可以直接用LM334Z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6我没用过啊,你如果要恒流的话可以直接用LM334Z试试啊~

现在我把VCC端串联的2.4K电阻换成了1.2K,稳压管工作正常了始终是2.5v,即保证V=2.5v,然后可以按照电压Vres+=2.5V*(PT100/(PT100+2K4))也就是PT100阻值=2K4*Vres+/(2.5-Vres+),根据测到的电压反算PT100阻值,然后反推温度。小弟也正是想利用此分压原理求电阻进而获得PT100的温度。但是小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VCC端为什么不能选用2.4K电阻?还有这个电路为什么不好?我本意是想用来做工业仪表显示的,而并未用电桥电路测PT100。还望指教一二!

可能电流不够~所以改变电阻后稳压部分正常工作了~你可以试试两次supply 的电流,也可以仔细看下Vref的手册

网友C:
欧姆电压定律

楼主(2013-10-15):
引用 网友B:
你V点的电压被保持在2.5V,V点对地的电阻可以看成是2K4单独到地和2K4+PT100到地,那么来说,
只要2.5V后面 ...

谢谢斑竹!确实是根据这样计算的,只是这个电路V点的实际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始终没有保持在2.5V,所以小弟才会发出怎样求电阻的疑问。现在原因找到了,稳压管LM336前端如果2.4K的电阻接在VCC端的话,一旦待测电阻接入到电路中,此时稳压管已不能起到稳压的作用,所以这个2.4K的电阻我更换了1.2K的电阻,从而保证稳压管始终能提供2.5V的基准源,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分压关系,继而求出待测电阻值。确实这个电路不怎么好,我也只是按照别人给的要求来做,木有办法!再次感谢!

网友D:
楼主没有很好的计算电气参数。要求336输出2.5V,就需要减小VCC与336之间的电阻值,例如减为1k。
不过这个电路不好,不过100mV的电压,既没有滤波,又没有放大和缓冲,测量精度有限。

网友E:
这个电路自热性误差太大,最好采用0.5MA的恒流源。如果是小区间还行,大区间测量温度非线性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自热性误差太大,最好采用0.5MA的恒流源。如果是小区间还行,大区间测量温度非线性问题不好解决。 ...

确实如您所讲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过我PT100测量温度采用的是小区间线性化处理的方法,并非直接查表法,测量的温度大概在0~400左右,目前低温下测试还可以感觉,就不知道高温下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大不大了!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很好的计算电气参数。要求336输出2.5V,就需要减小VCC与336之间的电阻值,例如减为1k。
不过这个电 ...

前辈教训得及是。本人是刚入行的菜鸟,一开始接到这个电路图就开始做测试,并没有仔细考虑电路的合理可行性。要求336输出2.5V,就需要减小VCC和336之间的电阻值,这个后来我更正了。至于测量精度的问题,这个电路还有一个校准的条件我没有说明,测量之前需要用精密电阻箱进行校准,得到校准的V(基准源电压)和R(待测电阻串联的电阻)保存到EEPROM中,每次测量前先读取校准值,然后再进行测量。确实这个电路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也是按照上面的要求来做,这个电路好像也是参考网上的一个电路。小弟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