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flash的指针如何清零啊?

楼主(2013-06-05):
如:const unsigned char*  pBuffer = (const unsigned char*)0x08000c00;

如何在N个++后,对pBuffer清零?

网友A:
直接pBuffer= NULL 就行了,这里是不能修改 *p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pBuffer= NULL 就行了,这里是不能修改 *pBuffer

不行啊,pBuffer= NULL后pBuffer等于0了。不对的,我是要他变回原来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pBuffer= NULL后pBuffer等于0了。不对的,我是要他变回原来的地址

原来什么地址?  0x08000c00 ? 重新赋值就是了

楼主:
报错的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什么地址?  0x08000c00 ? 重新赋值就是了

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报错

怎么重新赋值 ,报什么错 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什么地址?  0x08000c00 ? 重新赋值就是了

pBuffer = 0x800fc00;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in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cons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pBuffer = 0x800fc00;
Error: a value of type "in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

你就不能强制转换下么

pBuffer =(const unsigned char*) 0x800fc00;

初始化的时候还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强制转换下么

pBuffer =(const unsigned char*) 0x800fc00;

大锅。。。还有个问题。
n = *pBuffer++;为什么执行这个语句后 pBuffer指针的地址从0x0800FC26变为0x0800FC28了?
直接偏移2位,这是怎么回事儿?stm32不是一个地址16位的吗?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