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V转220V逆变电路有一些疑问

楼主(2013-06-05):
这是一个6V转220V的逆变电路,闭合开关之后,开关管导通,此时N1绕组和N2绕组均为上正下负,下面的反馈绕组通过电容给开关管一个正反馈,加快导通,请问开关管是如何截止的?难道要等磁芯饱和之后才会截止?如果真是磁芯饱和之后才截止,那截止之后绕组极性反转上负下正,而N2下端接开关管发射极,发射极为正,开关管彻底截止不可能导通,那它下一个周期是如何导通的?难道要等N2的自感电动势下降到比电源电压低的时候,它才会再次导通?请指教

网友A:
1、确实是铁芯饱和使得电路翻转,三极管截止。
2、N2电动势上负下正,绝对值下降到零即不会继续,其后电容放电,到三极管因偏置电阻而有基极电流后重新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实是铁芯饱和使得电路翻转,三极管截止。
2、N2电动势上负下正,绝对值下降到零即不会继续,其后电容 ...

那如果这样的话,此电路频率岂不是很低?开关管功率小的话,在磁芯饱和时岂不是很容易挂掉?整体效率是不是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这样的话,此电路频率岂不是很低?开关管功率小的话,在磁芯饱和时岂不是很容易挂掉?整体效率是不 ...

频率由铁芯饱和磁通密度等条件决定,未必很低。
开关管允许的耗散功率不够,当然容易挂。
效率确实比他激式电路低。

网友B:
这匝比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匝比对吗?

匝比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我只想弄懂它的原理,事实上网上很多电路图都有很明显的错误,只供参考学习,弄懂原理就行了。网上很多电路图都是只给出电路图,对于工作原理却一点都不介绍

网友C:
差不多吧。

网友D:
电路差不多,实际中一般很少这样用吧,LINEAR有不少这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