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VBAT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2013-06-05):
刚开始使用STM32F051,遇到这样一个问题,VBAT脚 一直为低电压,3V的扭扣电池装上后变为1.2V,并持续下降。串电流表测量电流放电流在0.005mA左右。
手册上说VDD和VBAT之间内部有一个电源开关,那么不接电池时VBAT之间也应该有电压。这个电源开关如何打开?

网友A:
电池废了?要不0.005ma的电流能把电压拉到1.2V.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电池没问题。不过看到你的回复还是试着直接用VDD供电量了下电流320mA,又外接两节碱电池,测量电流也是320mA,再用钮扣电池试,发现电流慢慢降,从一百多降至60多毫安后电压也降到1.2V了,下降就慢了。
应该是开始看错表了,电流值弄错了。
VBAT端口坏了吗?其它功能都正常,单独这一个引脚坏了?论坛上看到别人好像也有这个引脚损坏的现象!

楼主:
应该是单片机的VBAT引脚损坏了,换了一块板子,重焊了一片,装上电池没有问题,电池是同一块电池

楼主:
正常的VBAT电流0.002ma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焊接时   没有注意  导致单片机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