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TM32 MCU上电不运行,但可以烧录程序的原因

楼主(2013-06-05):
我现在就是有款产品用到STM32,应用中出现了问题:设备上电后,MCU没有正常跑起来(指示正常运行的指示灯不亮),但MCU可以烧录程序,请问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会造成?MCU的reset引脚被复位了吗?还是有其他原因?谢谢!

我现在在用STM32F MCU做车载监控终端,对产品稳定性要求极高。

另想求教一下,STM32F的独立看门狗稳定性到底怎么样?是否还需要在外部再加一个看门狗芯片?

谢谢!

网友A:
如果想确保可靠性   那建议还是在外部增加一个硬件看门狗

网友B:
主要还是需要看你的产品的应用环境

网友B:
一般    如果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还是建议试用一下

楼主:
我现在用了个时钟芯片PCF8563的中断输出脚做外部复位看门狗,感觉上不太放心。

网友C(2014-06-20):
唯一的一个原因,你的单片机坏了,单片机里的ROM出问题,但是RAM是好的!

网友D(2015-04-29):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之前我的十几块103板子程序烧录后能正常启动。但是当我烧录另一个程序(其实只改了应用软件,配置没变),程序烧录成功,重新上电后“有3块”板子启动不起来(其他板子都能正常启动)。后来通过硬件复位MCU后,重新烧录该程序,能正常启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是不是程序有冲突,我有一块板也这样,拿在手里,每次都能运行,只要一放到桌子上,几下就挂了,后来发现是程序内GPIO 脚有冲突,修改后就正常了

网友F(2019-03-22):
看来大家也碰到这个问题啦

网友G:
最小系统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