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测得的AD值不准

楼主(2013-06-05):
群里的兄弟们,我手头一个传感器(检测流量的,0~6升的量程范围),在0~4L 的范围内,测得的AD相关数据是逐步增加的,但是4L~5L这一段,输出的AD相关数据就在此徘徊,分不清了

/**********************************/
疑惑:
       (1)在4~5L这段量程是,AD相关数据为何不准,如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2)硬件是原测量 0~3L的硬件,一切正常的
是不是干扰?还是其他的问题,望指导一下,谢谢

1:图1 是流量和电压的曲线关系,但从图上看4~5L这段虽然斜率小了,但还是在逐步上升的

2:如下是电路图
传感器AWM4000(这里具体型号是AWM3600)  1:接地   2:电源   3:输出端
电池供电-->HT7550  5V 电源-->7660倍压成 10V-->传感器2脚,分压,FLOWPOW在2.5V左右(实际可能会偏小点)

AGND 与 DGND 中间是有20UH的电感的
电容该有的地方好像也都有的啦

3:如下图是测得的数据

我给固定的PWM,测得的AD相关综合数据如下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4500mL 开始,AD的相关数据就不稳定了,分不清了

#define CurveREF10  40642L //((float)10*MAXADV*33/133/2.5)

网友A:
1.用数字万用表测传感器输出电压,做成表格比对,看是传感器本身问题还是单片机AD的问题
2.AD几个固定的直流电压点,看AD工作是否正常
3.检查单片机AD的参考电压是否设计合理,是否稳定、正确
4.用数字万用表在单片机AD输入的IO口上测试其输入电压,看是否存在其它意外的分压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数字万用表测传感器输出电压,做成表格比对,看是传感器本身问题还是单片机AD的问题
2.AD几个固定的直 ...

恩,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还是版主比较牛

网友C:
从曲线上来看, 还是比较线性的,是分段的线性,
如果你硬件电路一致性比较好,你可以尝试下软件修正 0-1 1-3 3-6分三段

楼主(2013-07-10):
引用 网友A:
1.用数字万用表测传感器输出电压,做成表格比对,看是传感器本身问题还是单片机AD的问题
2.AD几个固定的直 ...

不好意思,这么就才结贴,你指导的很正确,上次就按照这个来的,确定是传感器3.5--5L 这段AD开始已经区分不了了,后换传感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版主比较牛

非常赞同,版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曲线上来看, 还是比较线性的,是分段的线性,
如果你硬件电路一致性比较好,你可以尝试下软件修正 0-1 1 ...

嗯,前半段是挺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