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初级问题,RS485通信不正常了,是不是烧了某个东西

楼主(2013-06-05):
首先请教个低级问题:为啥有点RS485只有三根线,而有的(百度搜的)有五根线。

问题描述:向设备RS485串口发送三个字母“abc”,实际收到“abc”+“0x4f 0xa0 0x0”,就是多收到一些垃圾数据。
感觉是因为我一开始把RS485的TR+和TR-搞反了,导致烧了某个小元件(是二极管吧?RS485通信用二极管了吗)

网友A:
485单向 双绞线 外加地线(地线可以不接)
全双工的 是2组双绞线,在加个地线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关键问题是,现在串口不能正常通信是怎么回事?是我软件配置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C:
请教,谁会安装99SE 中文板,怎么字装?我安装的99SE中文件板,别人的PCB在我的99SE打不开。
打开PC会弹出 英文字母 有时会出  注意系统崩溃 都安装了N次了,还是没用,我自己做的PCB可以打开,我朋友是用99老板本做的PCB,放在我这99SE就会出错误。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小弟很用急,本人QQ:237571858
本人在宁波市大矸镇,有宁波的老乡加QQ:2375718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现在串口不能正常通信是怎么回事?是我软件配置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

你的485总线上挂了几个从机?
多路的话,断开,接PC用串口工具看看数据 示波器监控波形 看看收发数据是否正常,一个个判断

网友D:
先用示波器测测波形,要是电路用隔离的话,可能是光耦输入输出端电阻没匹配好,调整下阻值就可以。

网友E:
数据多了说明软件有错,检查软件吧。

网友F:
楼上正解!…自已都知道多了些垃圾文件(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