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复位引脚悬空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3-06-05):
DSP的复位引脚悬空能正常运行吗?
不接复位电路,也就是上电不自动复位,DSP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这样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干扰使其复位呢?

网友A:
上电不自动复位,那么谁给它复位呢,不复位怎么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不自动复位,那么谁给它复位呢,不复位怎么工作呢

版主  您好  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在cc2530中  将复位引脚悬空  正常工作  无意中手摸了一下  结果复位了
下来就联想到dsp复位不接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果你的器件是有片内上电复位电路的,你可以这么干。手摸一个形成阻容复位是可能的。但信号的干扰就不太可能了,那得多强的信号呀。片子整个都被干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器件是有片内上电复位电路的,你可以这么干。手摸一个形成阻容复位是可能的。但信号的干扰就不太可 ...

那就只能说明芯片内有上电复位电路呢   谢谢回答

网友B:
不能吧,加电容自动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加电容自动复位吧。

理应不行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东西。

嗯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应不行

你是指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什么不行?

就是DSP不加复位电路  应该不能正常运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