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复位引脚悬空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3-06-05):
DSP的复位引脚悬空能正常运行吗?
不接复位电路,也就是上电不自动复位,DSP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这样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干扰使其复位呢?

网友A(2013-08-04):
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也能运行,要是复杂系统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也能运行,要是复杂系统就不好说了

谢谢回答

网友B:
楼主说的是XRS吧。这个脚既可以in,也可以out。
请问这个可以人为配置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XRS吧。这个脚既可以in,也可以out。
请问这个可以人为配置么?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版主,请问XRS内部是ORed的,那么in和out是程序无法配置的么?
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请问XRS内部是ORed的,那么in和out是程序无法配置的么?
谢谢
...

不好意思  真的没明白

网友B:
/XRS是device reset的in,是wdg reset的out;
两者在电路上应该是内部ored的。
我想请教下,这个关键的输入或者输出方向,能否在程序里面配置?
感觉是不可以配置的。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XRS是device reset的in,是wdg reset的out;
两者在电路上应该是内部ored的。
我想请教下,这个关键的输入 ...

这个是不能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能配置的

:handshake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