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0控制H桥电路总是8引脚输出低电平

楼主:
通过光藕IR2130与STM32F103隔离,通过产生六路互补输出的PWM波出入到IR2130上,但是IR2130在启动一会就非常的热,一会8引脚进入低电平,输出没有信号, 自举电容用的是0.22uf的电容,二极管用的是快速回复的二极管,都是按IR2130的手册上接的电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13-06-05):
哎哟, 这图画的, 全散架的.
高人啊, 看得眼睛都累!
上测试的波形图吧, 最好四通道示波器. 上端,下端, 输入, 输出.

网友B(点评):
型散,神不散,呵呵

网友C:
可能是芯片的驱动负载过大   导致的   电平过高  导致这种情况   很多

网友B:
楼主是想让我们先做个看图连线题,先热热身,然后再回答问题是吧

网友(2016-01-08):
感谢。楼主的帖子让我大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