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6-05):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是抄原理图。

网友B:
估计得花功夫了,最好先弄懂板子各模块的功能,模块化的去拆分。

网友C:
先拍好照片,
然后把器件都拆掉
如果有光板,前面2步可以省略
扫描得到电子档 (记得1:1哦)
PDF转DXF(网络有工具可以下载的)
dxf导入 画图工具,然后 依样画葫芦 描线吧

网友C:
描线的过程
可以一边画原理图 一边描,这样描完 原理图也弄好了

楼主:
描完之后,要整理成看得懂的原理图,还有多少距离?

网友C:
边描边画原理图啊,
PCB是有网络的,

网友:
描边原理图

网友D:
简单的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