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进入STOP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06-05):
各位大虾,请问一下,STM32F100R8T6的进入STOP模式后,如何进行计时??
规格书上说LSI RC在待机和停止模式可以保持运行的。我设置RTC,选择的时钟源时LSI的,使能RTC计时中断,
只有进入STOP模式后,中断中的计时变量就不计数了。

楼主:
规格书上又说,停止模式时,1.8V供电区域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PLL,HSI和HSE RC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主要是多研究技术手册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已经了解了。回想也许并不是很难回答,不过就是没人回,看来大侠都轻易不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