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解密

楼主(2013-06-05):
哪位大侠知道怎样将51单片机中烧写好得程序读出来呢?我以前写的一个程序丢了,现在想通过以前写好的51单片机,将程序找出来,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A:
一般用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机器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网友B:
其实就是编程器一类的机器,前提是你自己编程进去的时候没加密。

另外,找找是否哪里还留有文件,即使有个HEX,可以通过软件反汇编出来。
估计你写的软件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编程器一类的机器,前提是你自己编程进去的时候没加密。

另外,找找是否哪里还留有文件,即使有个 ...

哪里有这样的设备呢??求教

网友C:
骗子吧,盗版别人的吧。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程序,你会问这么低级的问题吗?

网友D:
有谁能解密啊,教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