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降压问题

楼主(2013-06-05):
用的是这个电路图  。5v用2940稳出来,它的波形  很稳定。但是3。3变化很大 从刚开机的3.3v 一直变化到最后的3.8v。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可以保持3.3v 不变。小弟现在不知道电压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求教。另外这张图描绘的什么关系

网友A:
VOUT GND 要接10UF电解电容

网友B:
你的电源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C:
1117-3.3输出3.8V的原因一般是负载芯片跟5V逻辑电平器件直接相连导致电流从IO口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 GND 要接10UF电解电容

现在换成2.2uf的电解电容  问题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3.3输出3.8V的原因一般是负载芯片跟5V逻辑电平器件直接相连导致电流从IO口倒灌。 ...

现在3.3v用于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  而单片机是5v供电的  是这块的问题么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3.3V是不是在振荡
一般LDO对输出是有ESR要求的
如果输出端只有一片ESR很小的瓷片电容就很容易振荡
可以并上10uf钽电容试试,或者在瓷片上串上几个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3.3V是不是在振荡
一般LDO对输出是有ESR要求的
如果输出端只有一片ESR很小的瓷片电容就很容易 ...

之前是有震荡  但现在用2,.2uf的电解电容之后  是在过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后  3.3电压上升到3.8

网友E:
LM1117没这种问题

网友F:
喂!…它是稳压电洛!…什么升到3.8V?…换!!!!!少罗索!

网友G:
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必须要接,另外负载中也不能存在高压回路,如4楼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