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sp的触摸屏控制界面

楼主(2013-06-05):
想问问dsp的触摸屏控制思路,有没有相关教学

网友A:
只是触摸的接口是吧   DSP好多芯片都不带LCD接口
触摸通过AD转换后用中断来接受

网友B:
DSP没有使用过,一般对于单片机或者arm来说,是需要有自带的LCD控制器,如果没有,就需要外接模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P没有使用过,一般对于单片机或者arm来说,是需要有自带的LCD控制器,如果没有,就需要外接模拟了! ...

dsp在2000和5000系列中都没有自带的LCD控制器   6000系列中DSP+ARM双核中有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