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0xx系列MCU有无重大隐患?

楼主(2013-06-05):
请问:
哪位前辈用过STM32F100xx系列MCU?
我在一项目中选了STM32F100CBT6 MCU,但不知该MCU情况如何,有无重大隐患?
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STM的芯片   一般还是比较可靠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实在不放心   找一找他们的FAE    这个  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大哥,有ST的FAE联系方式吗?可否给小弟一个。
先谢谢了!

网友B:
stm32f100系列性价比挺高的,顺便搭车问一下,f103 和f100 管脚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