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CB板外形!?

楼主(2013-06-05):
DXP 2004 如何设置PCB板外形?我画完板子让打样公司做,人家说没有外形,可是从2D到3D图跟我预想的一样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外形有在机械1定义,还有在keepout层定义

网友B:
问你们结构部的要啊,一般产品都有外壳的,导入CAD的文件到PCB,然后在那个框里设置禁止布线层的。

网友C:
外框 估计你层选错了
一般定义在机械层或者keepout

网友D:
楼上版主 +1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板子的外形边界都用机械尺寸在外,禁止布线层在里。但是我经常只用禁止布线层做为板子的外形边界就ok

网友F:
机械层1限定尺寸和开窗,keepout 层设置禁止布线区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