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3的时钟突然变的很大?计算下来超出72M了

楼主(2013-06-05):
正常:定时器2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8;
用来控制IO的反转 72000000/(8+1)= 8000000;
                 8000000/500  = 16000;
                 16000/2         = 8000;用来反转IO控制,一次正,一次反。
8细分步进电机。频率8K,用测速计量过,差不多正好,理论与实际相同。300RPM。
同样的配置定时器3。自动装载值要写到 4400,速度才差不多在300RPM,大了近9倍,如此算来定时器时钟不是要到72MHZ * 9 ???应该不会吧,那里出错了?

楼主:
发帖之前,找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刚发完帖子,一眼看到问题了,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之前是2,没有改成3
之前也怀疑是下标搞错了,查了好几遍就是看不见,视觉盲区了。问题解决。
但是同样疑问,频率怎么会这么高呢?从何而来?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就好   多多共享自己的解决方法  这样对后人有帮助

网友B:
就是, 肯定是楼主自己弄错了

楼主:
弄错,是弄错了,但是通过计算出来怎么定时器3的时钟频率会那么高呢大几百兆啊

楼主:
早上起来突然**一闪,想到问题所在了,定时器3时钟应该就是72M,预分频为1了,因为初始化,所以预分频9没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