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 f149 ad转换外部基准源是否可以选择5V呢

楼主(2013-06-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上都是有说明的,为什么不看呢?不大于你的A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上都是有说明的,为什么不看呢?不大于你的AVCC

哦  我E文不怎么好呢 再说在电脑上看那么大个东西怎么看的蛮那个  我看的是图书馆上的书   我看了几遍没看到书上没怎么说明

网友B:
这个是不可以的,针对单片机自带的AD模块,其模拟输入的电压也是受其工作电压限制的

网友C:
这个是不可以的,不过楼主可以通过分压来实现5V的AD采集的

网友C:
现实通过两个51K电阻分压成2.5V输入到单片机的模拟输入,通过采集得到数据后,还原时再x2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主就是问问能不能作基准的

网友:
你在内部选择基准信号就行的。

网友D:
肯定是不行的,工作电压才3.3V,5V的话单片机不烧了吗?至少接5V的那个管脚已经挂掉了……

网友E: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外部基准已经远大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F:
看着大家在这讨论的热火朝天的,还不如试验一下的,看看就知道结果的了啊

网友F:
不过这个是在冒着损坏该单片机的AD采集模块的危险的啊

网友A:
1M+200K采集吧

网友G:
不是有内部基准吗?

网友G:
楼主信号过大的话,可以电阻分压的

网友H:
应该不可以   技术手册上说是2.8-3.8    楼主   仔细看看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