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

楼主(2013-06-05):
有一个热敏电阻  和一个51单片机 怎么做一个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A:
只有这两样做不了
至少还得有个ADC进行采样,或者采用带ADC的51单片机

网友B:
测出电阻值,再算出温度。

网友C:
用增强型,带ad的

网友D:
用一个标准电阻(如10k精度决定误差,一般用1%-5%也可),一个电容和热敏电阻组成一个充放电测量电容充电时间电路,
先将C通过R?与RA0放电,再用标准电阻R对C充电(RA2输出高电平 RA0 RA3识为高阻输入),同时RA0监测电容充到高电平门槛时间,
再将电容C放电,用热敏电阻RT1对电容C充电(RA3输出高电平,其余引脚设为输入高阻态),测量电容充电到高电平门槛时间,
通过运算可知热敏电阻阻值,再换算成对应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标准电阻(如10k精度决定误差,一般用1%-5%也可),一个电容和热敏电阻组成一个充放电测量电容充电时间电 ...

用桥式电路不行吗?那样简单点吧

网友E:
18B20不更简单

网友F: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热敏电阻本身就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
请楼主赐教?我不怎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