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smbus si8400ab 隔离问题

楼主(2013-06-05):
中颖329的动力电池参考设计在smbus上串有100欧电阻,这个问题不大,关键还有两只接地的1M电阻

这会不会把smbus总线信号拉畸形呢?我使用了隔离芯片,我很担心着两个1M,现在卡在这了,系统

联条不了,cpu端3v,隔离侧也是3v,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调不了什么意思啊?
我ST的,如果干扰大的话,即使隔离了,仿真器运行不了,后来改成4层就可以了。

网友B:
贴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