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AD画PCB时,网络标号问题

楼主(2013-06-05):
高手,我在画电路板时,元器件封装了,但是导入PCB时,网络标号出不来,咋回事呀?导入PCB时,有的元器件根本是孤立的,没有飞线,咋回事呀???那个芯片上我明明有网络标号,但是导入到PCB中,却没有了网络标号,不知道咋回事呀?

网友A:
原理图编译的时候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编译的时候通过了?

通过了

网友B:
按理说编译通过了,封装对应关系也没错的话。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楼主能把完整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么?

网友C:
楼主最好看看你的网络标号有没有接到你的元器件管脚上,原理图的线上网络标号左下角有四个空心点才算网络标注成功哦

网友D(2017-03-17):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看看你的网络标号有没有接到你的元器件管脚上,原理图的线上网络标号左下角有四个空心点才算网络标 ...

大神,有空心点都连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E:
你是不是直接在元件的引脚线上放置网络标号?要先连一条电气线后再把标号放在电气线上。

网友F:
你可以在PCB界面,project->components links 全部匹配上。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把PCB中这个原件删除再从原理图导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