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助,在TVP5150解码中遇到的图像颜色问题

楼主(2013-06-05):
用TVP5150进行复合视频解码,用电脑的s端子生成AV信号源,生成的图像颜色一直在变的,而且是周期性的的连续变化,其中有一瞬间颜色是正确的

寄存器配置如下
if(atWriteReg(0xb8,0,0x02)==1)
return 1;
if(atWriteReg(0xb8,0x03,0x0f)==1)
return 1;
if(atWriteReg(0xb8,0x0f,0)==1)
return 1;
if(atWriteReg(0xb8,0x0d,0x07)==1)
return 1;
if(atWriteReg(0xb8,0x28,0x02)==1)
return 1;

请各位前辈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帮你问TI的工程师了,你先研究研究,我不是懂这块儿。等他们告诉了,我再告诉你。

楼主:
换信号源试过,效果一样

网友B:
没用过的,但是看着是图像分辨率低了。是不是输出的数据位数减少了。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感觉是采样的问题  感觉不是很了解  楼主   需要好好顶一个

网友D:
不是很了解   楼主     需要给你顶一个   希望你能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在中文网没有帮你找到答案,你等着,我去美国的支持论坛问问。
地址为:http://e2e.ti.com/support/data_converters/videoconverters/f/376/t/270531.aspx

网友A:
我从美国TI那边的专家处咨询到的解释原文如下:
This looks more like a digital setup/hold violation between the TVP5150 and the back end processing.
Make sure that your timing margins between the TVP5150 digital outputs and the next processing stage are correct. See section 4.3.3 Timing in the datasheet for output timing.

You can also try changing the polarity of the capture clock in the back end processor, or add a delay or inverter on the PCLK signal to adjust the timing relationships.
BR,
Steve

楼主你看看这个建议对不对

网友C:
感觉电路的分辨率太低了   个人的觉得提高采样频率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E:
顶一个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F:
感觉是图像采集的精度不够导致的  个人的见解  你在看看别人的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