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优点在哪里

楼主(2013-06-05):
一个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且在恒定温度的情况下,如果基极电流不变,那么就可以认为集电极电流就不变吧。如果环境温度或者三极管本身发热导致三极管静态工作点漂移,那么在三极管发射级接一个反馈电阻是不是就能能起到减小温漂,恒定电流的作用呢?那么镜像电流源与此相比的优势在哪里呢?

网友A:
一个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且在恒定温度的情况下,如果基极电流不变,档Vce变化时,电流也有少许变化;
镜像电流源,我的初步理解,一个是温度变化影响不大,因为2个Vbe的变化抵消了。另一个优点就是起始工作电压很低。我设计过一个高精度100mA恒流源,由于要工作在3V下,就用了镜像恒流源。想了解的话,狗一下“DIY 100mA高精度恒流源”。

网友B:
镜像电流源的优点很多。
1. 不用发射极接入反馈电阻,电路很简单,也能获得比较稳定的像电流;
2. 容易集成化;
3. 能用一个基准电流,提供多个像电流,功耗特别低。参考LM733。
因此,几乎每一块集成电路中都用镜像电流源。

网友C:
镜像电流源主要特点:
1. 电流源温度稳定性较高;
2. 能用一个基准镜电流,提供多个像电流.容易集成。
3. 上述2点都是建立在集成三极管镜像对称的前提下。如果是分离三极管构成镜像电流源上述2点将大打折扣。

网友B:
看看,源管T8同时为像管T7、T9、T10、T11提供电流,节省了三个源管及限流电阻,电路简化,功耗降低。
集成电路最典型的结构,只可惜985大学教授博导竟然不知,看来中国教育真的得大刀阔斧地改革了!

网友B:
要是让x7设计,就要多搞三个源管及三个限流电阻R7,结果电路复杂,功耗明显增大,而且故障率提高。
难怪很多IC一旦经国人仿制,性能指标就大不如原产品,原来是x7这样的冒牌货在滥竽充数,祸害国家,臧害学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让x7设计,就要多搞三个源管及三个限流电阻R7,结果电路复杂,功耗明显增大,而且故障率提高。
难怪很 ...

说话没有一点逻辑性,我上面的图是严格按照你的要求画的:

而你却在8,9楼贴出了个实用的射极degenerate结构,从而间接证明了上图并非实用电路,自己反驳自己?
我上面只是象征性地画出了2路输出,来示意多路输出是没问题的,5路输出就再并3个管子不就得了?

弱弱的,问一下: 功耗,特别底,是多少?有数据吗? 多用电流源,是因为芯片,内刻电阻,不容易成本高啊

网友B:
1. 电流一比一接力,当然不一定需要发射极接入电阻。电流大小需要调整,发射极接入电阻就是很常见的事儿。2. 发射极接不接入电阻,并不影响一个源管为多个像管提供电流基准的原理。
985博导教授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还敢到21ic摆擂,并且随便辱骂他人,砸自己的脚就别怪别人了。

网友E:
楼主明白了么,它的优点就像***所言:一个接一个,一人跑400,5人就能跑两千

网友B:
何况4楼已经挑明了LM733作为例子。
985大学博导教授,连经典的LM733都不知道,还要骂完张三骂李四,擦干净嘴巴再来吧。

网友D:
我等半天,就是想要你亲口说出这句话的:

从上图可以看出,***已经承认我上面画的图是可用的了。(发射极电阻只是调整电流用的)。

网友B:
小七子,看一看你在6楼是怎么说的:

同一个电路,想贬就贬,想捧就捧,大家看一看,这985教授博导的这两片嘴唇儿,究竟是怎么长的呀

我哪里在捧这个电路的,请指出? 你是不是被早上的振荡器给气糊涂了,连孬好话都听不出了。

网友B:
这电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几十年,啥是你画的,又成了你的专利了,真是不知廉耻。LM733这经典电路,与你的40岁年龄都差不多一般大,你竟然不知道。就你这博导教授的牌子,教育部长知道了,该给你拿下!

我哪里说是我的专利了,请指出? 你是不是被早上的振荡器给气糊涂了,连孬好话都听不出了。

网友F:
两位老大哥,请你们一人一瓶王老吉。歇一歇,都是国家栋梁,别累着咯。

未来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我们只能在家刷碗带孩子了。

网友D:
完了,***被下面这个贴子气糊涂了,说话都不分东西南北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568-3-1.html

我捧的是8楼电路,贬的是6楼电路,两个性能截然不同的两个电路,***居然误以为是一样的:lol:lol

你连电路原理都不懂,怎么写书卖?

网友B:
回复xukun977点评“我哪里说是我的专利了,请指出? 你是不是被早上的振荡器给气糊涂了”
孬的是别人的,好的是你自己的,已经是你的专利了,谁人不知!
至于那个共集电极振荡器,是maychang最钟爱的专利。只可惜振不起来,你有本事,去把maychang那个共集电极振荡器振起来!也使maychang少丢一点儿人。

网友G:
我快半年没上21了,你们还掐着呢

网友H:
有可能是站方邀请的嘉宾,炒作人气的……: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说下10楼的图,为什么没有实用性,不然***又把4楼的观点写进他的书中了。

如下图所示,工艺决定了 ...

看一看741电路,T11发射极就没有串啥电阻,而是直接接负电源。

T10发射极串接5k电阻,是为了获得20微安小电流。
T12、T13更是一个电阻也没串联!
小七子,就别白日撒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