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锂聚合物电池便携设备电源管理

楼主(2013-06-05):
正在做一个手持设备,用到锂电池的电源管理。由于平时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应用,不知如何下手。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电源管理,还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使用的电池为锂聚合物电池 7.4V 2500mah
实现的功能:
1 存在外接电源时使用外接电源给设备供电,同时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并且锂电池的充电状态可以显示
2 无外接设备时使用锂电池进行供电。
3 设备在电池供电时要求能达到瞬时7.4V 5A 的功耗

楼主:
咋没回的啊,自己顶

网友A:
充电是否要开关的?输入电源是220V交流还是别的?
输出不稳压吗?锂电从满电导快要放完的时候,电压相差比较大的。

网友B:
加 我QQ:327444825,我有法子让你搞定,专家级的法子,从硬件到软件设计全套!!

网友C:
4个要点:
1 外接电源应该是12V吧,切换搞个Pmos管即可,电路自己想想,或者问谷歌
2 你选的电池 先看看其规格书,是否支持2C放电
3 找个2串电池充电IC 1A充电即可
4 后端需要5V 3.3V 1.8 或者1.2V 自己根据电流大小 选择相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要点:
1 外接电源应该是12V吧,切换搞个Pmos管即可,电路自己想想,或者问谷歌
2 你选的电池 先看看其 ...

简单的画了一个电路图,大家看看符合要求吗,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D:
锂电池组,市面上的很少做到2C放电。从安全上,最好加大电池容量。

楼主:
瞬时能到到3-5A即可。持续放电约2A

网友E(2013-07-20):
对于需要在外部搭建功率路径管理的器件,这里分享一篇TI的指导文档,对使用分立元器件搭建功率路径管理的各个方案和利弊权衡做了详细的讲解,希望能够有所帮助,谢谢

http://www.ti.com.cn/cn/lit/an/slua376/slua376.pdf

网友F:
那你2串电池要不要做管理。